求解*(u16*)0x1ffff7e8;随便读出两片,结果都一样

楼主(2013-10-16):
id = *(u16*)0x1ffff7e8;

手上两片的结果都是相等,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先变95:64位?15:0位是放在最屁股后面?

楼主:
手上只有一片了,没法试了,我晕噢
求知情人解答呀

网友A:
STM32F10xxx系列为每块芯片都提供一个96位的独一无二的ID供用户控制使用。
96位的独特ID位于地址0x1FFFF7E8 ~ 0x1FFFF7F4的系统存储区,由ST在工厂中写入(用户不能修改),用户可以以字节、半字、或字的方式单独读取其间的任一地址。
u32 Dev_Serial0, Dev_Serial1, Dev_Serial2;
Dev_Serial0 = *(vu32*)(0x1FFFF7E8);
Dev_Serial1 = *(vu32*)(0x1FFFF7EC);
Dev_Serial2 = *(vu32*)(0x1FFFF7F0);

楼主:
请教楼上,ST公司的ID号是*(vu32*)(0x1FFFF7F0);先变还是 *(vu32*)(0x1FFFF7E8);先变

网友B:
楼主是你操作错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楼上,ST公司的ID号是*(vu32*)(0x1FFFF7F0);先变还是 *(vu32*)(0x1FFFF7E8);先变

12字节任何变化都可以吧,
也许是最后的字节先变化 ?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全部读出来? 同一批次的两个芯片,估计只有一个字节的差别,你要全部读出来才能发现问题。
                STMID[0]=*(vu8 *)(0x1FFFF7E8);STMID[1]=*(vu8 *)(0x1FFFF7E9);
                    STMID[2]=*(vu8 *)(0x1FFFF7EA);STMID[3]=*(vu8 *)(0x1FFFF7EB);
                    STMID[4]=*(vu8 *)(0x1FFFF7EC);STMID[5]=*(vu8 *)(0x1FFFF7ED);
                    STMID[6]=*(vu8 *)(0x1FFFF7EE);STMID[7]=*(vu8 *)(0x1FFFF7EF);
                    STMID[8]=*(vu8 *)(0x1FFFF7F0);STMID[9]=*(vu8 *)(0x1FFFF7F1);
                STMID[10]=*(vu8 *)(0x1FFFF7F2);STMID[11]=*(vu8 *)(0x1FFFF7F3);

楼主:
读这么多字节处理起来有点麻烦,就想读个U16。所以想知道,它这个变化是从低地址开始变还是高地址开始变

楼主:
等明后天芯片到后,自已再读一次大概就可以找出规律吧。

网友D:
其实很简单,接上调试器,直接在Memrry Brower窗口里定位到那个地址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穷人用不起调试器

网友D:
怎么说呢,如果你逻辑思维能力足够强,自信心也足够饱满,程序有问题的时候从来都直接能在源代码中定位到错误并改正,那么你就可以省几十块钱来,用串口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啊,调试器这么便宜的呀。:o以为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