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0809电压表出问题

楼主(2013-10-16):
用stc89c52跟adc0809做数字电压表,用proteus仿真能出来,可是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行,我怀疑是自己板子焊的有问题调,可是检查了一下也没有发现错误,数码管只是显示最高电压4980mv,调节滑动变阻器根本不起作用,把0809拆下来也是显示这个数字,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0809正常工作的条件你该清楚吧?
一条一条检查。
MCU如何调试,也该清楚吧?把关键数据显示到数码管上。

网友B(2014-04-06):
我用AD804做了一个。结果也是死活出不来 我查了下三极管没电压 没电流 但是好像换了也没效果
现在彻底没辙。。。。。在考虑是不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