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器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10-1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上图中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怎么理解这两个电容的作用。
VCC是直流电压源。

网友A:
看着像二阶有源滤波器

网友B:
先弄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二阶有源滤波器

明明是二阶无源滤波,怎么会是有源?

支持。放大没有在幅频特性中表现进去。

网友D:
呵呵,maychang 前辈看帖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弄这个吧

RC无源低通滤波!

网友F:
二阶低通滤波,给MCU的ADC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美中不足,参考电压的精度受制于电压的纹波和电阻的精度。如果用于高精度的模拟量测量的话还是用专用的REF芯片来得稳妥。比如REF5025

网友G:
不管撒子作用··专业点先把值表出来嘛兄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二阶无源滤波,怎么会是有源?

后面加了个跟随器做了阻抗匹配,为什么不能叫有源滤波器呢?真心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后面加了个跟随器做了阻抗匹配,为什么不能叫有源滤波器呢?真心求教

运放输入阻抗是该滤波器的负载,运放输出与滤波无关,这是无源滤波器。
如果运放输出信号反馈到滤波电路中(可能只有一部分反馈),才能够称为有源滤波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入阻抗是该滤波器的负载,运放输出与滤波无关,这是无源滤波器。
如果运放输出信号反馈到滤波电路 ...

我也不懂,书上也称这种方式为有源滤波,并没有输出反馈到滤波电路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也不懂,书上也称这种方式为有源滤波,并没有输出反馈到滤波电路中啊 ...

哪本书?贴出来大家看看。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里面关于有源滤波,也是用的一个运放跟随器,不过书上是一阶而已

网友C:
小凡的挚爱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里面关于有源滤波,也是用的一个运放跟随器,不过书上是一阶而已

查了查,还真是这么回事。而且“吾道一以贯之”,第二、第三、第四版都是这样。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不敢苟同这样的定义。

pjy
张老师较真了。通俗的理解,无源滤波器输出是衰减的,有源滤波器输出具备增益de,如此,那么包含三极管、运放等环节的滤波器就有源........

网友C: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J:
“有源”亦指含有源器件。

楼主:
好热闹,谢谢各位大侠的光顾,小弟不一一感谢了~~
我好好的消化消化后再回复大家~~
引用 网友K: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阶低通滤波,给MCU的ADC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美中不足,参考电压的精度受制于电压的纹波和电阻的精度 ...

谢谢回复
这个电路的本意不是要做ADC的参考电压
电路的本意就是要ADC分压比

网友L:
那到底是有源呢,还是无源呢,。。。以前大学老师讲的和那书中差不多,定义也是那样的。

网友M:
如果不接这个放大器,对电压的滤波效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如果不接这个放大器,对电压的滤波效果有什么影响?

将受负载影响。

网友N:
与maychang意见同。
只要含有OP+R+C就叫有源,这种称呼不合理。
OP必然要在频率响应中扮演某种角色,才能称为active filter.
很明显,倘若扮演隔离角色,跟主演“滤波器”就不搭嘎,干的是另一件事。

所以,判断有源和无源的方法很简单:倘若去掉有源器件后,频率特性几乎未变的,则为无源滤波器。

pjy
主动、被动用于电子元器件分类到位!

网友J:
滤波器应作为一完整模块看待,不仅有其空载频响特性,还有其负载驱动特性。按此,带负载驱动的滤波器应归为有源之列。

网友N:
童诗白那个说法,也有广泛理论支持,许多搞理论大师著作中,把含有有源器件一律称为有源滤波器。

所以考试的同志们,以课本为准就行了。

网友N:
想了想,童诗白那样定义有个好处:不会扯皮,容易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二阶无源滤波,怎么会是有源?

张老师你好: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麻烦你解答
向下面这个低通滤波器可以从模电书籍上看到它的3db点的公式是f = 1/2*pai*

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我还能勉强看懂
但是主贴中的二阶低通滤波器的3db点的公式没有找到,我自己也推导不出来,希望张老师能指点一下,最好能给出推导过程,或者给个参考书籍。

有一个前提,负载无穷大或足够大。

网友O:
我也觉得是,运放仅仅是跟随作用而已~

网友B:
支持老chang
首先,童老虽在模电技术领域见长,但未必是电子科技名词权威
一个名词的正确性,表现在1.普遍接受性2.法定规范性,却往往是矛盾的
譬如:重量---斤,20年前早被法定质量---千克所取代。却一直沿用至今

老抽的“按此”是牵强的,若以此类推,下图必当也是有源的了

你推一步我推2不------,那还能找到纯净的无源么

俺是这么认为:
首先,应以“无源”作为基本出发点
当滤波电路中出现有源器件时,若它可以等效为一个简单阻抗作用时,电路应为无源滤波器
当它必须以一个“受控源”作用于电路中时,就是有源滤波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支持老chang
首先,童老虽在模电技术领域见长,但未必是电子科技名词权威
一个名词的正确性,表现在1.普遍 ...

注意“模块”划分,这是学习《模拟电路》的基本功。

模块必须怎么划分?

网友J:
如果一定要将那个驱动(跟随器)划在滤波器之外,将其理解为“滤波”+“驱动”,则那个所谓“无源滤波”也成立。

网友P:
有源和无源的讨论,码个点

网友B:
那叫“负载”好不好,其价值(对前面的RC来讲)只是个高值电阻。以无源论之更妥

网友J:
Lgz2006  模块必须怎么划分

按功能。注意界面。

网友B:
看30楼图,RC作为跟随器负载,构成“完整模块”吧,推而论之为有源滤波行吧

网友J:
一个简单的例子:

两个“有源一阶RC低通”级联和相应的“无源一阶RC低通”级联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看30楼图,RC作为跟随器负载,构成“完整模块”吧,推而论之为有源滤波行吧 ...

这要看你如何确定功能与界面了....

若信号源是非理想的,这显然有其功效。“封装”之后,其就是个有源模块。

网友B:
那仅仅是因为“高值等效负载电阻”+“低值等效源内阻”的缘故,并非是“受控源”的关系。幸亏还是个搞理论的,38楼显然是看不清本质的狡辩

网友J:
那仅仅是因为“高值等效负载电阻”+“低值等效源内阻”的缘故

给一个专业点的词——匹配。

滤波器中的“匹配”,那可是相当有“理论”可玩滴。搞到射频与微波后,几乎可以说完全离开不了滴。

网友B:
不搞射频微波就不用分辨有/无之源了么

以上谨对老chang的“不敢苟同”以及老抽的“按此推论”而言的个人认识和讨论
并不妨碍各位依照各自习惯或书上用法,30楼等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C:
若是滤波之后接跟随器(有源器件)就算有源滤波,那无源滤波还真找不到几个。我能想到的,除电源(线性电源、开关电源)中的滤波器外,只有发烧音响中的分频器和D类功率放大器输出端的滤波器。这两种滤波器之后是扬声器,是无源的。
依此类推,收音机电视机的输入调谐回路、中频变压器……都是有源滤波器了。
若是Lgz2006在30楼贴出的图也算有源滤波,那无源滤波真的找不到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与maychang意见同。
只要含有OP+R+C就叫有源,这种称呼不合理。
OP必然要在频率响应中扮演某种角色,才能称 ...

截图从哪本书来的?求资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若是滤波之后接跟随器(有源器件)就算有源滤波,那无源滤波还真找不到几个。我能想到的,除电源(线性电源、 ...

这其实有个模块界面划分问题。完全无源的东西在《电学》中作为系统级是几乎不存在的。

无源滤波有(应用还很多),但对其源(前级)和负载(后级)通常有约定(无论是缺省的或是显现的)

网友N:
昨天还夸童诗白那种分类方法好的,不会扯皮的。
现在看来是白夸了
目前看来还有耍赖的意思了,分级又没个准则,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完全按照个人主观意愿。

网友J:
昨天还夸童诗白那种分类方法好的,不会扯皮的。
现在看来是白夸了
目前看来还有耍赖的意思了....

这....,这那什么“教授”听了估计比较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这那什么“教授”听了估计比较舒服。

这....,这那什么“教授”听了估计比较舒服。

肯定是。

网友C:
康华光五版,有源滤波定义。
和童诗白是一样的。

pjy
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这那什么“教授”听了估计比较舒服。

这个不好玩,换个。。。

这是几阶滤波器?

网友R:
电容那无非是滤掉高频杂波的,至于有缘无缘一说。个人感觉若只从放大器前面一段来说。那电阻电容构成的确实是无源滤波电路,但是后面加了跟随从整体来看就是有源的,难道一定要运放输出反馈到滤波器中才能称为有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好玩,换个。。。

这是几阶滤波器?

这个……是否离开了“小信号”?

网友B:
无源元件(通常是RC)籍以有源器件(通常是OP)形成某种频率特性电路或改善电路的接口特性,叫做有源------
既然大家都这么叫,好在有缘无缘不影响特性分析

网友S:
RC+运放   组合在一起看 可以算有源滤波。 就像自行车 和 电动自行车一样

网友T:
确定电路范围后,拎出滤波网络的传递函数中,有没有有源器件的因素。有则是有源滤波,无,则是无源滤波。如果前级是RC一级滤波,中间加一级隔离+驱动,再接RC滤波,算不算有源滤波呢,我认为算有源滤波。确定电路范围很重要。

网友U(2013-12-14):
类似的电路,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在解读的时候是带有倾向性和目的性的,只要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解决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就行,实用性是第一位的,辅助以理论的支持和解读,就能做一个完美的收官。

网友U:
本贴电路在实际使用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取样(平均)、消抖、隔离、跟随、等等,属于常见通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