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奔!!!关于RN8209的问题,求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13-10-16):
读RN8209的数据,在电压、电流分别是220V1A功率因数1.0的时候,读到的数据*10/2的6次方,分别得到216.4V和1.03A都没问题误差不大, 而且无波动。
但是在读取有功、无功的数据的时候,得到的值波动很大,而且数据误差很大,我也是将数据*10/2的12次方(分别试过除以不同次方),不但数值波动很大,更奇怪的是我讲功率因数从1.0调到0.8的时候有功居然会增大,而且是无规律的,从0.8调到0.5的时候 有功功率变得更大了, 而无功功率的变化反而不大,波动也不大,但是无功功率的数值在功率因数为1的时候就很大。
求各位老师帮帮忙,能告诉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
好像我用的是新的片子RN8209G 已经去掉无功功率了, 所以无功可能读到的值是错误的, 但是有功功率还是读不准,想知道有功功率读到的数据跟HFCONST是否有关,因为我没有用到电能数据所以HFconst较表没设置,是否有关系?

网友A:
你做过相位校正吗?

楼主:
我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2014-07-11):
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联系处理,QQ:604170839

网友C(2015-04-07):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B(2015-05-26):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弄这个

我是厂家,可以找我给你支持,QQ:604170839

网友B:
我是厂家,可以找我给你支持,QQ:604170839

网友D:
我也有类似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E(2017-12-05):
朋友,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读取的电压正常,读取的电流是测试电流的约2.661倍,电能也是测试电能的2.661倍,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软件在别的板子上没有问题,所以不改软件1

网友F(2018-07-10):
引用 网友E:
朋友,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读取的电压正常,读取的电流是测试电流的约2.661倍,电能也是测试电能的2 ...

交流交流  我也在用8209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做过相位校正吗?

您好  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G(2019-03-17):
问题在哪?

网友G:
看到回复我下谢谢,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