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界面一置顶导致窗口不能正常切换怎么办?

楼主(2013-10-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点击上面的wondow->reset view to defaults回复原来的设置。

网友B(2015-09-18):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击上面的wondow->reset view to defaults回复原来的设置。

没用的。这是KEIL5 在WIN7上面的BUG

网友C:
难道大家都在用XP或者win10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这是KEIL5 在WIN7上面的BUG

KEIL5暂时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