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片STM32能否实现控制 两个4位数码管+两个6位数码管?

楼主(2013-10-16):
同时分别有按键进行外部中断对两个4位的数码管的值进行写值,然后对数据进行简单的一些处理。
一片STM32会不会控制不过来?

网友A:
一个8位机都可以处理,更何况32位,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8位机都可以处理,更何况32位,放心用吧

现在又要加一个串口通信,打算换STM8了,应该可行吧?

网友A:
可以考虑stm32的cortex-m0系列,差不多已经量产。。价格跟8位机一样,性能却是32位机。。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用stm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stm32的cortex-m0系列,差不多已经量产。。价格跟8位机一样,性能却是32位机。。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 ...

我看了下,48脚的STM32F050C6T6A的淘宝最便宜大概8,9块。STM8系列的我也有用过,48脚的STM8S208最便宜9块。买几片STM32F050C6T6A来玩玩也不错~
一片带一个4位数码管+6位数码管,用两片,之间用串口通信,应该能满足我的设计需求。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