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产品,怎么做esd,emc这些实验???

楼主(2013-10-16):
?????

esd枪??,不知道多少钱?

我现在是拿一个电警棍在pcb附件,现在发现10cm左右cpu会被打死。

(在距离电脑50cm的时候,有些劣质usb数据线会掉线)

网友A:
EMC实验室,一个小时几百到一千多不等,有些公司能给emc证书,有些只是摸底实验,给不了证书。

网友B:
去实验室之前总该有个大概的了解,觉得差不多了再去实验室吧。但是自己怎么做呢? 我也一直想知道。

网友C:
esd静电枪,神马的挺贵的 差不多是一辆车的价钱~ 很多公司都舍不得买的哈
摸底试验,楼主用警棍是个挺好的方法 还有一招是用对讲机,对讲机的电磁波功率挺大的,楼主可以试试。我在公司试过,用对讲机测没问题了,过EMC二级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D:
上面的那些方式试试可以, 但结果不管是否出现错误, 都不能说明问题.
我觉得先捉摸一下测试标准, 从设计上处理那些群脉冲等干扰的抵抗办法.
有些干扰也可以用比较简易的办法模拟一下的(通过仪器验证脉冲干扰的波形后再试).
也有些专门测试设备并不贵(比如静电), 考虑购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那些方式试试可以, 但结果不管是否出现错误, 都不能说明问题.
我觉得先捉摸一下测试标准, 从设计上处 ...

我也是这个想法。买一个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