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出去到RAM,经过电阻是干嘛的?

楼主(2013-10-16):
最近拆一个银行的pos机,

发现从AT91的cpu出来后,都经过一个3欧姆还是33欧姆的排阻,到RAM。

这个电阻是干嘛的????

限制信号上升沿???

还是???

网友A:
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关于阻抗匹配,请看详述),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第二是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因为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 电容等形成一个RC 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

网友B:
楼上正解,总体来说,是做EMI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关于阻抗匹配,请看详 ...

2L大侠回答的太详细了!佩服!这个电阻我也见过,首先最常用的是作阻抗匹配之用,以减少信号阻抗不连续造成的反射问题;第二点这位大侠说的很清楚,我见过是在USB线上串入22-33欧的电阻作为减少信号的过冲之用,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深入探究为何能降低过冲,RC滤波的想法刚好解释了

网友D:
此类电阻为源端匹配,与源阻抗串联匹配传输线特征阻抗,而负载端高阻无需匹配。此多用于数字电路,负载端一次反射后到源端无反射。由此保持电压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关于阻抗匹配,请看详 ...

其实这个,如果是信号频率小于10m是不是可以不加?(这个是不行的,如果片子支持100m,即使跑10m,还是要加电阻的)

如果片子本事的最大速度小于10m,还需要加这个电阻吗?比如stm8的端口可以限制在2m速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