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求助:modelsim中如何对VHDL仿真

楼主(2013-10-16):
能用verilog的测试码么,如果能用该如何用呢,谢谢了

网友A:
modelsim支持混合仿真

网友B:
可以的。直接调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直接调用就行。

请问在开头写什么呢,
比如对verilog测试时,开头写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datacheck.v"
如果对VHDL测试的话该如何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支持混合仿真

请问在开头写什么呢,
比如对verilog测试时,开头写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datacheck.v"
如果对VHDL测试的话该如何写呢

网友A:
命令行里输入 vsim -t ps,ps就是仿真精度是1ps

网友A:
verilog和VHDL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开头写什么呢,
比如对verilog测试时,开头写
`timescale 1ns/1ns

把VHDL模块当做verilog的一个模块就可以了。你用verilog写testbench就可以。在testbench里面按照调用verilog模块的方法来调用VHDL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