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CR5228中如何计算电流检测电阻 Rsense?

楼主(2013-10-16):
CR5228中如何计算电流检测电阻 Rsense?我看了N遍文档了,都不知道怎么计算,请各位大侠帮忙啊,谢谢            文档在附件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第13页木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3页木有嘛?

嗯,13页是有这个公式啊,但是这个Ip不知道怎么算的,看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算的呢
  如图

但是不知道如何算Ip

在计算Ip中要用到到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每一个参数都交代的清楚明白啊,
LZ按照这个指导过程一步一步算,基本可以保证搞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电源,
这里的Vds指的是MOS导通压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你截图中不是有交代吗,Vdson=Ip*Rdson≈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每一个参数都交代的清楚明白啊,
LZ按照这个指导过程一步一步算,基本可以保证搞出一个可以 ...

谢谢了啊,我对模电一点都不懂,毕业前不是电子专业,都是但是毕业后就做电子这行的,到网上下了很多视频教程来看,一遇到用到高数计算的地方就卡壳咯。现在刚接触电源这个行业,所有项慢慢学点呢。谢谢版主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