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
户外P10灯驱合一显示屏模组设计

楼主(2013-10-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放在灯的后面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前后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放在灯的后面

可以给个解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解释吗?

一般是把LED做成模组,模组后面连接控制板,控制板上全部是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把LED做成模组,模组后面连接控制板,控制板上全部是IC.

灰常感谢!

网友C:
户外P10要灌防水胶,如果做在灯面,胶水把IC也灌盖了,维修怎么办,而且模组的热量主要在IC,灌盖后怎么散热?所以要把IC放在反面,做成双面板就节省不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