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下面这是运放是不是电压跟随器啊

楼主(2013-10-17):
大家帮看下这级运放是啥功能啊

网友A(2013-11-21):
不是
首先它是一个积分电路
如果输入频率发生谐振这个电路就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B:
是,绝对是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不是积分的。所以不是积分电路而是电压跟随。

网友D:
调节器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E:
电容起负反馈的作用,滤掉高频信号。

网友F(2013-12-27):
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G:
应该是电压跟随器 不知道反馈的电容是不是移相电容 为了防止自激震荡

网友H:
电压跟随

网友I:
RC一阶低通滤波加跟随输出,反馈电容是滤除输出反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