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二极管的钳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17):
二极管钳位

这个钳位电路看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下面的这个不是很明白,希望大神们给点建议,谢谢喽!@

这个电路 在第一个T/2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电容应该没有充电吧?
为什么对应于输出的V0的前半周期 是2V呢?有点迷糊,希望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倒过头来就不认识啦
两图都是指若干周期之后的稳定状态,而那个Vi是一个(无限)连续周期波,并非就一个周期(只画出一个)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了一个周期的而已,倒过来的那个电路,二极管不导通的时候电容应该没有充电的吧?有点迷糊,能否解释下?

把2楼读10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了一个周期的而已,倒过来的那个电路,二极管不导通的时候电容应该没有充电的吧?有点 ...

第二个电量,输入为负时电容充电到两端电压为V,左负右正。输入为正时输入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叠加。

楼主: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2L的读第二遍就懂了,非常感谢!

不谢,很有成就感O(∩_∩)O哈哈~

网友C:
倍压原理,以前我也弄了好久才弄懂的!

网友D:
图1图2都不对,只有图1+图2才对。

此话怎讲

网友D:
V0双向都要钳位。

为什么?不“双钳”又怎么了?

网友A:
实际中,这个电路叫“直流成分恢复”,就是将对称输入脉冲,转成一端对齐零电位而Vpp不变,以满足某些需求
一说到钳位,立刻有人联想到“幅度限制中的双向钳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2L的读第二遍就懂了,非常感谢!

您这电路我我的、第一个就没看懂呀,能否普及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这个电路叫“直流成分恢复”,就是将对称输入脉冲,转成一端对齐零电位而Vpp不变,以满足某些需求
...

第一个图,vi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给c充电;vi负半周时,c的“+”端电位变为0,由于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的“-”为-V,所以输出vo为2V。第二个图同理,只是负半周给c充电。这里的R是看成负载么?

是的

网友G:
好的,留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0双向都要钳位。

这个必须要双向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电路我我的、第一个就没看懂呀,能否普及下。。

请看楼下

网友H:
我好笨啊,看了十分钟才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必须要双向钳位?

你这两个不是钳位电路,是+-分离电路,具体波形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I:
二极管钳位

网友E(2013-11-19):
引用 网友A:
倒过头来就不认识啦
两图都是指若干周期之后的稳定状态,而那个Vi是一个(无限)连续周期波,并非 ...

你好,这个第一个图的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输入的正半周,输出没有呢?输出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吧?

网友J:
这个电路叫钳位电路,这个“钳位”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K(2014-11-26):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图,vi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给c充电;vi负半周时,c的“+”端电位变为0,由于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

您好,我不懂电容的正极为什么是-2V,正极的电压不是应该比较高吗?还是?

网友L:
电容换成电阻就钳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第一个图的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输入的正半周,输出没有呢?输出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吧? ...

正半周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二极管导通压降;负半周前面说的很清楚了。这里的电阻是负载!

网友M:
晕死,两个图有什么不同么,正负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
第一个图正确,第二个图一定正确啊
你要是第一个图用电流走向来理解
那第二个图就以电子走向来理解好了

网友N:
输出加个电容就可以当充电泵使用了

网友O(2014-12-30):
引用 网友A:
倒过头来就不认识啦
两图都是指若干周期之后的稳定状态,而那个Vi是一个(无限)连续周期波,并非 ...

是的,读了四遍再看电路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