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3-10-17):
一个机器开机时显示的是LCD显示的是“雪花”大概延时个2-3秒,然后进入主界面。领导让我把“雪花”去掉换成一张图片。 430单片机编写的程序,我初学不知道在哪里改,求大神帮忙!!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系统初始化
  main_menu_initial();//菜单初始化
  SoundInf_Init=1;
  Sound_type=Sound_open;
   MesInf_Initial();//信息初始化
  _BIS_SR(GIE);
   IIC_flag = 0x05;
  while(IIC_flag);
  BoatInfoSend();//发送数据到dsp
   Counter_KaiJi = 10;    //开机延时
   BoatInfoSend();
   Counter_KaiJi = 10;
   while(Counter_KaiJi);
   BoatInfoSend();
   Counter_KaiJi = 100;
     while(Counter_KaiJi)
     {
        ;
      }
       MMSandVOLcheck();//检测彩信
       draw_main_menu(0); //主界面初始化文字
       Left_blue_edge(SeaPicChar,6);
       Time_send_count = 0;
       Boat_On_Flag =1;
   while(1)
{
}
System_Menu();   //系统菜单
}

网友A:
中英文混编的命名风格,受不了。

楼主:
知道在哪么,我都找了两天了。。。。

网友B:
system_initial();//系统初始化
  或
main_menu_initial();//菜单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_initial();//系统初始化
  或
main_menu_initial();//菜单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里有个 LCD_initial(); 但是给它注释掉了还有。
菜单初始化也是一样
void main_menu_initial(void)
{
       read_SegC(flash_ab_buf,0,36);
       if(flash_ab_buf[0]!=0xFF)
       {
          Data_copy_bytes(Menu_area_num,flash_ab_buf,6);
          Data_copy_bytes(areanum_buf,Menu_area_num,6);
          Data_copy_bytes(Menu_ship_num,&flash_ab_buf[6],5);
          Data_copy_bytes(boatnum_buf,Menu_ship_num,5);
          Data_copy_bytes(PIN_num,&flash_ab_buf[11],8);
          Data_copy_bytes(PIN_numbuf,PIN_num,8);
       }
       if(flash_ab_buf[22]!=0xFF)
       Unread_account=flash_ab_buf[22];
       if(flash_ab_buf[23]!=0xFF)
       Unread_account_Note=flash_ab_buf[23];
       if(flash_ab_buf[24]!=0xFF)
       Data_copy_bytes(SysSecPriviteCode,&flash_ab_buf[24],6);//开机显示的是私有密码
       if(flash_ab_buf[30]!=0xFF)
       Data_copy_bytes(SysGroupCallNum,&flash_ab_buf[30],6);
       NoteTail_p=0;
       NoteFifo[0].Send_avild=0;
       Tail_p=0;
       ColMes[0].Send_avild=0;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LCD显示屏
像LCD液晶显示器**是在自带的存储芯片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LCD显示屏
像LCD液晶显示器**是在自带的存储芯片中的 ...

就是正常的 TFT 4.3寸液晶屏

网友D:
把一些初始化程序注释掉试试看,本人常用的方法,或者在调用的程序间加一些标志来观察,以确定代码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正常的 TFT 4.3寸液晶屏

那样的话在lcd初始化的头文件里看下,一般会有一个数组。改数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样的话在lcd初始化的头文件里看下,一般会有一个数组。改数组看看。

* STANDARD BITS
************************************************************/

#define BIT0                (0x0001u)
#define BIT1                (0x0002u)
#define BIT2                (0x0004u)
#define BIT3                (0x0008u)
#define BIT4                (0x0010u)
#define BIT5                (0x0020u)
#define BIT6                (0x0040u)
#define BIT7                (0x0080u)
#define BIT8                (0x0100u)
#define BIT9                (0x0200u)
#define BITA                (0x0400u)
#define BITB                (0x0800u)
#define BITC                (0x1000u)
#define BITD                (0x2000u)
#define BITE                (0x4000u)
#define BITF                (0x8000u)
没有数组,就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样的话在lcd初始化的头文件里看下,一般会有一个数组。改数组看看。

void LcdInit(void)
{
  P8SEL = 0;//将所有Lcd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O口
  P9SEL = 0;
  P10SEL&=~(BIT4+BIT5+BIT6+BIT7);
  P11SEL&=~BIT0;
  P8DIR|= 0xff;//将所有的Lcd管脚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输出方式
  P9DIR|=0xff;
  P10DIR|=BIT4+BIT5+BIT6+BIT7;
  P11DIR|=BIT0;
  P10OUT|=P10_6_CS;
  P10OUT&=~(P10_6_CS+P10_5_RST);
  for(long int i=0;i<0x7ffff;i++)

    _NOP();
  P10OUT|=P10_5_RST;
  P10OUT|=P10_6_CS;
  P10OUT|=P10_4_RS;
  P11OUT|=P11_0_RW;
  P10OUT|=P10_7_RD;
}
LCD初始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void LcdInit(void)
{
  P8SEL = 0;//将所有Lcd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O口

只有这点东西?TFT屏初始化要像Rx里面些东西,你这代码感觉是1206 之类的。到P10_5_RST;定义过的那个文件去看。初始化的过程要清除,这样改起来才容易。实在不行建议你先把初始化过程弄清楚。

网友F(2014-09-03):
更好显示效果的OLED显示模块,自发光,不需要背光,超低温,宽视角,绝佳的对比度!

0.96‘ OLED模块使用说明.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