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Y7C68013A,上电枚举问题

楼主(2013-10-17):
FPGA+CY7C68013A,两个片子都没程序,觉得在无程序的情况下上电,插上USB数据线,如果线路正确,PC应该能反应出未识别设备。

目前现象是:
                1.晶振没起振,晶振两边用的是22pF的电容
                2.更换电容为10pF(手里暂时没12pF的),再次上电,晶振起振
                3.过几分钟之后PC才反应出来未识别设备,但后续再进行插拔动作PC都会立刻响应
                4.每次重新上电之后都是要等几分钟才能发现未识别设备
                5.在不插USB数据线的情况下,上电后测量D+引脚,发现也是过几分钟后自动拉高,这时再插上USB数据线就可以立刻发现未识别设备
                6.另在未识别设备的状态下查看VID PID,显示为40B4,8614

想问下这个上电之后第一次发现设备需要等好几分钟,经过试验感觉像是上电过了几分钟CY7C68013A才开始工作一样,请教一下这可能是哪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
1,把FPGA弄下来,只剩下68013,看看现象如何
2,没有EEPROM的68013应该是04B4,8613,你这个8614,莫非用的是BGA封装的CY7C68053?
3,按照官方开发板查一下68013外围电路,不确定功能的管脚一律别省略。
4,再有问题,可能是布线、电缆的问题。

楼主:
先谢了,确实是CY7C68013A,FPGA卸下来有点难,您的意思是FPGA做的某些操作会印象枚举的过程?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两边电容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FPGA弄下来,只剩下68013,看看现象如何
2,没有EEPROM的68013应该是04B4,8613,你这个8614,莫非用的 ...

抱歉  我看错了  是86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看错了  是8613

电容大小按照评估板参数来就可以,这个参数指定没问题。仔细看一下评估板的电路,包括休眠等等管脚,原封不动抄过来就ok。再有问题,一定是布线了。布线的原则官网有说明,我的经验是,D+D-距离USB插座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大小按照评估板参数来就可以,这个参数指定没问题。仔细看一下评估板的电路,包括休眠等等管脚,原封 ...

OK了,非常感谢您,是电阻阻值加工的时候弄乱了,板子回来的时候疏忽了,没测阻值,现在换了之后可以了,开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