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USRAT寄存器结构中保留字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3-10-17):
刚刚开始学习STM32,不太明白,请各位前辈指导下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这些寄存器的地址是在字地址上的,但是又要按半字访问,于是结构体定义时留下地址空白.

网友B:
占位。对应手册中寄存器的某些保留位。保证整个数据结构的大小与寄存器一致。
比如000h中位31-16 对应的就是 reserve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这些寄存器的地址是在字地址上的,但是又要按半字访问,于是结构体定义时留下地址空白.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位。对应手册中寄存器的某些保留位。保证整个数据结构的大小与寄存器一致。
比如000h中位31-16 对应的就 ...

说的好详细,现在明白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