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多层板的设计

楼主(2013-10-17):
小弟首次设计一块DSP+FPGA的多层板,主频150MHz,应用场合电磁环境恶劣。现在是用4层还是6层不确定,由于没有多层板设计的经验,现有些许问题望各位赐教:
1、如果用4层板或者6层板,信号层和电源、地层该如何分布才比较合理呢?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顶层和底层是信号层,且顶层是主要的信号层。
2、在电路中有大量的芯片,因此会大量的去耦、旁路电容。那么在多层板设计中,假如说主要的芯片都放在顶层,可不可以将那些去耦、旁路电容大部分放在底层呢?

之前一直用的是四层板,如下图分布,但在高电压(900V)环境下就出问题。

网友A: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首先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顶层是主要的信号层 ,按你图示理解,而你的叠层分配为top-gnd-power-bottom。这的叠层分配就不好。主要信号层,参考完整地层会可靠很多。
2:滤波电容放背面
按理论来说,电容提供一个回路,要使电源回路最短。按经验来说,放在芯片电源地管脚越近越好。当然是,放在芯片背面比放在正面好。

用DSP与FPGA,电磁环境恶劣,不知是否是铁路系统的项目。
一般在电磁环境恶劣的情况,较简单的板子(没有什么易受干扰的信号)可以用四层,有点关键信号就特殊处理,基本问题不大。像你这板子上应该是用了sdram之类的比较多数据处理之类,基本上是表层不走太长的线,特别是关键信号,出芯片就走内层。所以基本上是6层起步了。

当然也可能不是多少层的问题,其它一些问题引起的。

网友C:
首先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顶层是主要的信号层 ,按你图示理解,而你的叠层分配为top-gnd-power-bottom。这的叠层分配就不好。主要信号层,参考完整地层会可靠很多。
2:滤波电容放背面
按理论来说,电容提供一个回路,要使电源回路最短。按经验来说,放在芯片电源地管脚越近越好。当然是,放在芯片背面比放在正面好。

网友D:
900V的环境,不能按常规走线来设计了.

楼主:
对于这种中高压环境应该如何走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0V的环境,不能按常规走线来设计了.

能否详细赐教?

网友E:
对于叠构的设计的确要有两个规则:
1. 每个走线层都一定要有一个邻近的参考层(电源或地层);
2. 邻近的主电源层和地层要保持最小间距,以便提供较大的耦合电容;
叠构设为6层,可选如下层面:TOP-GND-IN1-VCC-GND1-BOT,好处在:
A:这种叠层方案可得到较好的信号完整性,增强EMI的性能。
B:信号层与接地层相邻,电源层和接地层配对,每个走线层的阻抗都可较好控制.
C:两个GND层都是能良好的吸收磁力线。
D:在VCC、GND完整的情况下能为每个信号层都提供较好的回流路径.
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叠构的设计的确要有两个规则:
1. 每个走线层都一定要有一个邻近的参考层(电源或地层);
2. 邻近的主电 ...

这种层叠应该说是很理想的了。但如果电源和地的电流很大,放在板层中间散热问题突出吗?

网友G: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H: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看看

楼主(2013-11-20):
总的原则应该就是使信号的传输路径尽量的短,所以每一个信号最好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有人说信号参考平面既可以是地层,也可以是电源层,我总想不通为什么电源层也可以当参考平面,电流不都是通过信号线返回地平面的吗,跟电源层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