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C 采样精度

楼主(2013-10-17):
采样时间可以配置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和,ADC_SampleTime_1Cycles5
用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1次采样, 和用ADC_SampleTime_1Cycles5 ,239次采样算平均值,哪个采样精度更高呢?

网友A:
采样时间可长可短,如果你的模拟量是恒定不变的当然时间长点精度高,实际差别也不是太大.
要是采集的是变化信号就不得不提高采样速度了,比如你想取正弦信号某些特性值.

网友B:
对于正常的输入信号,没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是取决于你的采样周期:总转换时间如下计算: TCONV = 采样时间+ 12.5个ADC_CLK周期。

楼主:
比如我需要的采样频率是10k,是选100k采样,之后算平均值合理?还是采用200k采样算平均值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