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28035

楼主(2013-10-17):
怎么把28035的GPIO口配制成外部的服用功能,比如是SCI串口通讯功能,最好是有个例程的详细讲解,请高手帮忙

网友A:
        // Initialize SCI-A: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EDIS;
就这么一句就可以了   配置为功能引脚就不需要管方向了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000;     //配置为I/O口
也就是此寄存器为1  对应引脚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nitialize SCI-A:

        EALLOW;

嗯,谢谢,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关于GPAPUD这个寄存器,有什么特殊的公用吗,上拉电阻对GPIO的配置有什么影响吗,我看到很多的的GPIO的配置前面都加了一句,比如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12 (SCITXDA)
这样有什么作用吗,如果不使能上拉有什么功能上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关于GPAPUD这个寄存器,有什么特殊的公用吗,上拉电阻对GPIO的配置有什么影 ...

使能上拉  也就是默认上拉
在没有数据时  也就是上电瞬间被拉高了
还有增加了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B:
什么叫做外部的服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外部的服用功能?

不好意思,是复用,就是GPIO口不做普通数字IO使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外部的服用功能?

不好意思,是复用功能,打错了,就是GPIO口不做普通的数字IO使用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复用功能,打错了,就是GPIO口不做普通的数字IO使用的情况

那就简单了啊,MUX型寄存器就是选择GPIO口引脚的功能复用的,控制这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简单了啊,MUX型寄存器就是选择GPIO口引脚的功能复用的,控制这个就好!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上拉  也就是默认上拉
在没有数据时  也就是上电瞬间被拉高了
还有增加了一定的驱动能力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