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大侠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了

楼主(2013-10-17):
      用stm32 的pwm控制这个电路,想在输出端输出0-5v的电压,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这个电路纯理论地说, 可以. 但线性度和精度根本没有办法讲.
考虑前端用 运放来滤波. 后端直接驱动 MOS 管. 可以通过电压反馈来保证线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做什么用的?

就是想在后端输出一个0-5v的电压,,没有驱动要求和精度要求,这样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纯理论地说, 可以. 但线性度和精度根本没有办法讲.
考虑前端用 运放来滤波. 后端直接驱动 MOS 管. ...

大哥,要是我直接驱动一个mos管,会不会比这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要是我直接驱动一个mos管,会不会比这个好

嗯, RC 滤波后, 直接驱动 MOS 管也是可以的. 如果只是输出一个0-5v的电压,没有驱动要求和精度要求.
由于 MOS 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你后面还得接个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RC 滤波后, 直接驱动 MOS 管也是可以的. 如果只是输出一个0-5v的电压,没有驱动要求和精度要求.
由于 ...

恩恩,好的  谢谢,,

网友C:
其他都拿掉,只用PWM加一电阻直接接到G上,S上接一电阻。

网友D:
如果采用PWM输出信号电压,根本不要这么复杂,如果增加驱动,再加一级跟随器就可以用,从电路上看类似于开关电源的输出模式,输出级纹波肯定很大,应在D跟输出电容之间加一个电感。不然波动很大的。

网友D:
因为做不到输出电流等于流过MOS管的平均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后端输出一个0-5v的电压,,没有驱动要求和精度要求,这样行不行呢? ...

还是觉得用MOS管,G端加一个限流电阻,D端加电阻就可以了,当然输出加电容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不清你的MOS管事P还是N型的,个人觉得这个电路设计上过于复杂,如果想增强PWM的驱动能力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加一个MOS管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