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dcm_clkgen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17):
大家好,今天我想用一下DCM_CLKGEN原语,结果没有输出。原语配置如下:

        DCM_CLKGEN #(
                .CLKFXDV_DIVIDE                (2),
                .CLKFX_DIVIDE                (1),
                .CLKFX_MD_MAX                (0.0),
                .CLKFX_MULTIPLY                (4),
                .CLKIN_PERIOD                (40.0),
                .SPREAD_SPECTRUM        ("NONE"),
                .STARTUP_WAIT                ("FALSE")
                )
                DCM_CLKGEN_INST (
                .CLKFX                                        (clk_out_unbuf),
                .CLKFX180                                (),
                .CLKFXDV                                (),
                .LOCKED                                        (locked),
                .PROGDONE                                (progdone),
                .STATUS                                        (),
                .CLKIN                                        (clk_in),
                .FREEZEDCM                                (locked),
                .PROGCLK                                (clk_in),
                .PROGDATA                                (progdata),
                .PROGEN                                        (progen),
                .RST                                        (~rst_n)
        );
搞了半天没有结果,PROGEN/PROGDATA的输出都是正确的,我也看到了PROGDONE信号有效,但就是没有输出时钟,论坛里的大牛们谁用过这个帮忙看看呗

网友A:
输入多少频率时钟?想生成多大时钟?是不是需要实时调整输出频率?复位信号电平给的高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频率时钟?想生成多大时钟?是不是需要实时调整输出频率?复位信号电平给的高还是低? ...

输入时25MHz的时钟,生成时钟范围在6.25MHz到40MHz,需要实时调整输出频率从,外部复位是低电平有效,因此取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时25MHz的时钟,生成时钟范围在6.25MHz到40MHz,需要实时调整输出频率从,外部复位是低电平有效,因 ...

现象是时钟输出一直是固定电平?没有任何频率时钟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时钟输出一直是固定电平?没有任何频率时钟输出吗?

恩,对滴,一致输出为低电平,LOCKED信号为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对滴,一致输出为低电平,LOCKED信号为x

25M的时钟是不是正确输入到DCM了呢?
可以试一下不动态配置DCM,看看DCM是不是有输出。

网友B:
LOCKED信号为x,,,。。。。
你是在做simulation??如果是的话,,请把复位时间加长,,给个几毫秒的复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的时钟是不是正确输入到DCM了呢?
可以试一下不动态配置DCM,看看DCM是不是有输出。 ...

找到原因了,gon_wen是正解,的确是复位时间不够长,你的建议也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CKED信号为x,,,。。。。
你是在做simulation??如果是的话,,请把复位时间加长,,给个几毫秒的复位 ...

正解,谢谢,波形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CKED信号为x,,,。。。。
你是在做simulation??如果是的话,,请把复位时间加长,,给个几毫秒的复位 ...

正解,波形已经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CKED信号为x,,,。。。。
你是在做simulation??如果是的话,,请把复位时间加长,,给个几毫秒的复位 ...

介个请问如何结贴?我第一次发帖。。

网友B:
这个似乎在论坛的右上角的菜单可以找到,,快捷导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