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位朋友熟悉gpib,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3-10-17):
在一个GPIB的系统中,假设A是控者,B是使用TNT4882的一个下位机。
想让B按照A的指令要求向A上传相应的数据,收发的过程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A把B设为听者 -> A向B发送数据命令(命令就是告诉B要给A回复什么,与GPIB无关) -> A把B设为讲者 -> B向A回复数据 -> 当B向A回复数据完成后,需要A把B设为(或者B自己设置为)什么状态吗,还是自动会改变状态

我刚接触GPIB,很多地方很模糊,比如上面流程的后半部,是不是这样

网友A(2022-03-10):
我也是   想问问 这个
就没有大佬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想问问 这个
就没有大佬回复??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玩意我很熟悉,用单片机模拟主机和设备都做过

网友C(2023-04-27):
您好,请问您是否了解linux系统下goib驱动的安装,想跟您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玩意我很熟悉,用单片机模拟主机和设备都做过

怎么详谈?

网友E:
GPIB是什么,没有玩过。

网友F(2024-03-15):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G: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H: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I: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J: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K: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L: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M: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N: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