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6的i2c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7):
void TX_i2c(uchar add,uchar cmd)
{
        SEN=1;
        while(SEN);
        SSPBUF=add&0xfe;
        while(R_nW);
        if(ACKSTAT==1)
                while(1);       //如果没有收到应答就进入死循环
        SSPBUF=cmd;
        while(R_nW);
        if(ACKSTAT==1)
                while(1);
//如果没有收到应答就进入死循环
        PEN=1;
        while(PEN);
}
  if(key2==0)//当按键的时候,向从机发送数据
                {
                        while(!key2);
                        TX_i2c(0xb0,0x01);
                        hanzi(0,40,4,TX_DOWN); //如果发送成功,那么就在液晶上显示状态
                }
有关从机的配置,这是从机中断函数。

我下载到板子进行调试,主机液晶上能够显示“发送成功”,说明通信正常,但是在从机方面,count_isr=3,但是write_flag始终是0,我本想把主机master_add显示出来,但是一直是0.说明SSPBUF里面根本没有数据
这是用proteus仿真出来的结果。通信很正常!!当我把从机断电之后,在发送数据,依然显示发送成功!!!!!!郁闷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没人理你是因为这只需要通过看手册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别人不能帮你看手册。

你可以购买一本张明峰写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这本书,这本书上针对数据手册上的各个模块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虽然这本书比较老了,但一些常用概念基本都讲了,你可以参考着看。

另:同样的问题,不要重复发贴,按照版规应当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理你是因为这只需要通过看手册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别人不能帮你看手册。

你可以购买一本张明峰写的《PI ...

您的意见很中肯,我研究了好几天了,感觉时序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还是继续研究研究手册吧!!!!!

网友B:
去看看人家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人家的程序吧

看了很多了,用protues能够达到想要的结果,但是实物之后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了,用protues能够达到想要的结果,但是实物之后就坏了!!

把protues卸载了吧,那东西除了害你以后养不起老婆孩子之外没啥功能。你的从机工作流程我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呢?从机收到Start信号有标志或中断没?地址匹配有标志或中断没?后续处理流程呢?你用的是SPI还是I2C?SPI很简单,I2C的流程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4楼说得对,你该熟读I2C协议和手册关于硬件I2C部分的接口以后再来做。当然第一步是——把protues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rotues卸载了吧,那东西除了害你以后养不起老婆孩子之外没啥功能。你的从机工作流程我觉得少了很多东 ...

我的是I2C还想问一下,把从机掉电之后,主机发送数据,为啥还能收到应答信号?ACKSTAT始终是0?从机收到起始信号之后,并不能产生中断吧!?我也想搞清楚有没有地址匹配,
                else  //接受的是地址
                {
                        if(BF==1)
                        {
                                master_add=SSPBUF;
                                read_flag=1;
                        }
                        count_isr++;
                }
这样之后,read_flag并没有置一,也就是没有匹配,但是主机那边却是发送成功,也就是接收到应答了,既然没有匹配,那就不能接收到应答信号,这才是我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rotues卸载了吧,那东西除了害你以后养不起老婆孩子之外没啥功能。你的从机工作流程我觉得少了很多东 ...

数据手册我一直在看,也参考了一下群里的问题,我自认为I2C的通讯流程差不多熟悉了,我目前的理解感觉自己的时序没有问题啊,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所以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我一直在看,也参考了一下群里的问题,我自认为I2C的通讯流程差不多熟悉了,我目前的理解感觉自 ...

那我就考考你,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启动信号以后(Start),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考考你,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启动信号以后(Start),会怎样?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收到start信号后,等待主机发送地址信息,如果匹配,并且没有溢出,那么就产生应答信号!!是这样吗?版主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考考你,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启动信号以后(Start),会怎样?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接受到应答信号之后,从机等待主机发送地址信息,并与自己的SSPADD中的地址进行匹配(这些都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如果匹配,并且SSPBUF没有溢出那么就产生ACK,并将地址信息移到SSPBUF中!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接受到应答信号之后,从机等待主机发送地址信息,并与自己的SSPADD中的地址进行匹配(这 ...

嗯,我虽然没用过PIC的I2C模块,但是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这个过程调试通过了没?就是说主机发送从机地址以后有没有收到应答信号?建议用示波器在总线上看,应为主机程序也可能有问题。

另外你问的从机掉电以后,主机可以收到掉电信号,有2种可能性:

1.从机消耗的电流很小,从I2C上拉电阻上偷电进行工作。
2.从机消耗电流很大,本身就充当了一个下拉,主机来读当然就当个应答位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虽然没用过PIC的I2C模块,但是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这个过程调试通过了没?就是说主机发送从机地址 ...
a) SSPSR寄存器的值被装入SSPBUF寄存器。
b) 缓冲器满标志位BF置1。
c) 产生ACK脉冲。
d) 在第9个SCL脉冲的下降沿,PIR1寄存器的
MSSP中断标志位SSPIF置1(如果允许中断
则产生中断)。
这是手册里面的一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是SSPIF置位了,说明地址肯定匹配了,并且移入SSPBUF中了,也就意味这BF=1,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BF并没有置位,读出来的地址和我发送的地址信息完全不一样,身边有个示波器,但是不会用,感觉很白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虽然没用过PIC的I2C模块,但是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这个过程调试通过了没?就是说主机发送从机地址 ...

版主,别嫌我白痴啊,我是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了!!!!!

网友C:
不会用示波器就上百度搜,自己摸着弄啊。你现在手里没一样东西是能确定正确的,咋调啊,拿给我都没办法调,还不说新手了。

还有个办法,你把从机拔了,把SDA线拉到GND,然后主机发启动信号和从机地址,看能不能检测到应答,如果能,那主机检测应答的机制应该是正确的,就去找从机的问题。但是不排除主机会进入总线错误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你把示波器用起来,一切就都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别嫌我白痴啊,我是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了!!!!!

我可没嫌你啊,我都是在教你方法。调试的基本原则就是用已知验证未知,你可以梳理一下你自己什么是已知,什么是未知。

还有数据手册建议看英文的,中文的错太多了,很容易误导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示波器就上百度搜,自己摸着弄啊。你现在手里没一样东西是能确定正确的,咋调啊,拿给我都没办法调, ...
void TX_i2c(uchar add,uchar cmd)
{
        SEN=1;
        while(SEN);
        while(BCLIF); //检测总线冲突
/*        SSPBUF=add&0xfe;
        while(R_nW);//R_nW=1说明数据发送进行中
        if(ACKSTAT==1)
                while(1);
        SSPBUF=cmd;
        while(R_nW);//R_nW=1说明数据发送进行中
        if(ACKSTAT==1)
                while(1);
        PEN=1;
        while(PEN);*/
}
这是我发现的问题,这样之后就不能发送成功了,也就是发生总线冲突了,但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数据发送完成马上就能读到ACK?然后一个while死循环?ACK的反馈有这么快回来?你是不是该等到ACK了以后再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发送完成马上就能读到ACK?然后一个while死循环?ACK的反馈有这么快回来?你是不是该等到ACK了以后再判 ...

这也是我的疑问,读取ACK是不是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还有就是从机怎么知道主机发送的数据是最后一位?
另外我现在发送启动条件之后,就判断 总线冲突标志位BCLIF,发现发送总线冲突,看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总线冲突之后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C:
主机发送最后一位这个不用你操心,硬件会自己去接收8个bit的,但是I2C总线上的速度远慢于单片机执行速度,所以怀疑ACK根本还没收完你就去检测了,然后因为没有检测到ACK,就当机了。

第一个原因,是你没有仔细去看数据手册,特别是ACK部分没有看懂,再看。
第二个原因,是程序里不要出现死循环,出了问题,要去处理问题,而不是一死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机发送最后一位这个不用你操心,硬件会自己去接收8个bit的,但是I2C总线上的速度远慢于单片机执行速度, ...

BCLIF置位,就是总线冲突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能正常的通信吗?如果不能需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总线冲突呢?
直接死循环肯定不行,我目前只是为了方便调试,看看那里出的问题,非常感激您的耐心回答!!

网友D:
建议先卸载这个仿真软件,你这个问题是你没有仔细看手册,手册说的很清楚,要判断中断标志位,且需要软件清零,虽然没用用中断但也要判断中断标志位,按照手册上的发送和接收的1.2.3.4.5。。。一条一条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BCLIF置位,就是总线冲突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能正常的通信吗?如果不能需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总线 ...

你的问题根本不是总线冲突,而是没有按要求做。我猜你是因为过早地读取了ACK标志,读到了不正确应答位,被硬件理解成了总线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卸载这个仿真软件,你这个问题是你没有仔细看手册,手册说的很清楚,要判断中断标志位,且需要软件清 ...
void write_iic(uchar add,uchar p)
{
        uchar i;
        SSPIF=0;
        SEN=1;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add&0xfe;//add是从机的地址
        while(!SSPIF);
        SSPIF=0;        //等待ACK
        SSPBUF=p;
        while(!SSPIF);
        SSPIF=0;
        PEN=1;
        while(!SSPIF);
        SSPIF=0;
}
这个样子行吗? 我看你的帖子就是那样写的我才试了试,不管有没有收到应答,第9个脉冲的时候,总会把SSPIF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根本不是总线冲突,而是没有按要求做。我猜你是因为过早地读取了ACK标志,读到了不正确应答位, ...

这是我检测的SCL波形
这是我的SDA的数据,我数据和我发送的数据进行对比了一下,发现很正确,这不是就是发送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检测的SCL波形
这是我的SDA的数据,我数据和我发送的数据进行对比了一下,发现很正确,这不是 ...

时钟的个数是对的,9个,但是看不清有没有应答,用示波器的双踪来打,两个波形上下稍微错开一点就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的个数是对的,9个,但是看不清有没有应答,用示波器的双踪来打,两个波形上下稍微错开一点就看清楚 ...

我现在能调通了,我不知道啥原因,有可能我以前没有共地的原因吧!!版主非常感谢你,现在心情很愉悦!!!!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能调通了,我不知道啥原因,有可能我以前没有共地的原因吧!!版主非常感谢你,现在心情很愉悦!! ...

没找到原因你也值得高兴?还是把原因找出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原因你也值得高兴?还是把原因找出来的好

出来结果,就看到希望了,目前感觉就是因为之间没有共地的原因吧!!!!程序还是那个程序,再修改程序看看、、

网友C:
不共地肯定是低级错误,但是楼主还需要仔细确认其他地方是正确的,这种程序是底层,一但有漏洞,后面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滴。

网友E:
不共地是很低级的错误,开始学习应该更细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共地肯定是低级错误,但是楼主还需要仔细确认其他地方是正确的,这种程序是底层,一但有漏洞,后面会出现 ...

恩,后续测试我会注意点的,要是找的问题我再共享出来!!!3Q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共地是很低级的错误,开始学习应该更细心些

恩,有点急功近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