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输入和输出连接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3-10-17):
请教大家,
      如果 一个外部芯片的引脚A与fpga的input引脚B相连,现需要把fpga的另一个IO引脚C当做输出接到外部芯片的A上,并进行输出信号操作。与fpga的输入引脚B并没有被断开,只是在fpga代码和ucf中没有分配。请问B会有影响吗?C能正常操作A脚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为何不把B设置为inout

网友B:
ucf中没有对B引脚进行约束的话,,,B不会有影响,,C能正常操作A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