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SP2000系列最好的帮手controlSUITE

楼主(2013-10-17):
用于 C2000TM 微处理器的 controlSUITETM 是一套全面的软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工具集,旨在最大程度地缩短软件开发时间。从特定于器件的驱动程序和支持软件到复杂系统应用中的完整系统示例,controlSUITETM 在每个开发和评估阶段都提供了程序库和示例。超越简单的代码段 - 立即使用实用型软件来开始设计您的实时系统。

如果 controlSUITE 可执行安装程序不运行,请下载“支持软件”下方的 controlSUITE 压缩包。需要将此压缩包解压到 C 盘,其将不提供自动更新,也不会将 controlSUITE Desktop 添加到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系列很全:Piccolo, Delfino and Concerto drivers, libraries, BOMs, demos, schematics and code examples, etc.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ti.com/litv/zip/sprca85

楼主:
绝对不能错过   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lol  不是万能的,但是必不可少……   好像F2812的资料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能的,但是必不可少……   好像F2812的资料没有的……

不会吧  肯定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肯定是有的

刚刚又去看了下,确实是没的,之前搞28030的时候,看过一点点

网友B:
装CCS5再装这个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是只没有281X的

网友B:
是有2812的,在C2000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又去看了下,确实是没的,之前搞28030的时候,看过一点点

8楼也说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2812的,在C2000里

:funk:  用了好久了,都没发现过,求帮忙找下,以后可以直接拿来参考,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好久了,都没发现过,求帮忙找下,以后可以直接拿来参考,嘿嘿 ...

我装的CCS5,在project->CCS Example Project->(SYS/BIOS)->C2000里,不过不知道是CCS5自带的还是装了controlSUIT后才加进去的我不记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装的CCS5,在project->CCS Example Project->(SYS/BIOS)->C2000里,不过不知道是CCS5自带的还是装了con ...

嗯,找到了,谢谢哈,帮了大忙了,我装的是CCS5.3,原来还有个资料库啊,不过单独的controlSUIT里面好像没有,CCS5里面居然直接有。

网友C(2015-05-16):
CCS3.3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S3.3可以用吗?

可以

网友C:
controlSUITETM不是说只能用在CCS4.0以上吗?在CCS3.3确实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trolSUITETM不是说只能用在CCS4.0以上吗?在CCS3.3确实找不到

安装后   本地都有相应的工程   资料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装后   本地都有相应的工程   资料等

请教版主:要打开里面的工程是不是要安装CCS6.0?CCS3.3能打开吗?还有我安装了几次都没能装上,速度非常慢,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后   本地都有相应的工程   资料等

找不到啊,版主可以截个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啊,版主可以截个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版主:要打开里面的工程是不是要安装CCS6.0?CCS3.3能打开吗?还有我安装了几次都没能装上,速度非常 ...

你是不是在线安装啊     建议下载离线包   进行本地安装

网友C:
版主这个版本可能不是3.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版本可能不是3.3吧?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