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读外部数据

楼主(2013-10-17):
数据接口在P2,CS在P1.1,请问怎么读取外部数据

网友A:
楼主请做填空题:你想读外部________的数据?

SRAM?FLASH ROM?其他存储器?一个单独的端口?模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做填空题:你想读外部________的数据?

SRAM?FLASH ROM?其他存储器?一个单独的端口?模拟电压? ...

ROM,8位并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M,8位并口

按任何一本51教科书中外部总线扩展的方法接就可以了。数据总线只用D0..7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任何一本51教科书中外部总线扩展的方法接就可以了。数据总线只用D0..7即可。 ...

P0口被其他占用了。。。。有没有从P2读的方法呢?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口被其他占用了。。。。有没有从P2读的方法呢?
谢谢你的回复

除非自己用普通端口模拟总线时序来写,用物理总线是没有办法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自己用普通端口模拟总线时序来写,用物理总线是没有办法做的了。

额,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