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继电器噪声

楼主(2013-10-17):
动作继电器时候,电源上高频噪声怎么去除  上升时间20ns左右

网友A:
3段文字一段也不懂

网友B:
你是想说: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控制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吧
我的回答: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说: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控制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吧
我的回答:
二极管 ...

二极管有加  试过加二极管串电阻、线圈并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加突波吸收电路或元件其內部即一电容串联一电阻。

因为负载不确定  触点加RC   容性负载不太合适( 比如节能灯负载的时候  节能灯会闪烁)

网友D:
RC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E:
别人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真是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