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LCD控制器的DMA传输和RGB接口问题

楼主(2013-10-17):
请教一下,2440的LCD是RGB接口的,传输数据是用这种接口把数据从内存传到LCD内部一块显存显示出来,我们设置了DMA传输方式,即fb0有数据了 自动启动DMA把数据传到LCD的显存里面,这个过程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DMA和RGB是什么关系吗? 假如是LCD 是mipi接口的,那么这个DMA和mipi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2440应该不支持MIPI吧
DMA和RGB没有直接关系。DMA只和内存有关系,也就是说可以把某块内存地址映身成DMA模式。
而RGB只是LCD控制器和LCD屏之间的接口,及数据以RGB的格式保存在内存上

楼主:
是不是把内存地址映射成DMA模式,然后LCD控制器会自动把内存里的内容通过RGB接口发送到LCD屏上,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