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频率

楼主(2013-10-17):
我想用stm32测频率,最高大概可以测多少hz?
如果我想用stm32辨别3Mhz和4Mhz的方波,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个要查一下规格书,或者直接到ST版块问STM原厂

网友B:
可以测,但不知道你对测量精度、响应时间等什么要求了。简单的测试方法是:使用STM32主频进行一秒定时,待测输入方波接到定时计数器的输入引脚上,启动STM32的定时计数器进行1秒定时计数,结果计数器的计数值就是方波的平均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