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电路

楼主(2013-10-17):
请教该电路中的 电容C1 C2 C3作用,以及该电路中的放大倍数计算

网友A:
π电阻,交流信号放大

楼主:
AV=1+536/510 =2.05  ?放大倍数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1+536/510 =2.05  ?放大倍数是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和信号的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