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下瑞泰创新的DSP仿真器识别问题

楼主(2013-10-17):
我用是瑞泰创新的ICETEK5100USB仿真器,在WIN7系统下一直连接不上,各位有否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换个 仿真器就好了,win7系统发现不了硬件

楼主:
没办法,我换了闻亭的,可以了。瑞泰的嵌在教学系统上了,又没法用,真是无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我换了闻亭的,可以了。瑞泰的嵌在教学系统上了,又没法用,真是无奈
...

这个仿真器各个厂家都不同  有自己的驱动
闻亭的一般贵些

楼主:
瑞泰给了个“补丁”程序,win7 32位系统,现在可以了

网友B:
呵呵,只用过合众达的,感觉还行,就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