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跪求大牛帮忙,晚上12点就deadline了。。。

楼主(2013-10-17):
AD, ST, logic, ic, TE
就是一段VHDL程序设计遥控编码器电路,发送编码“101100”,不论键按下的持续时间多长(大于一个时钟周期),都只发送一次编码,按键按下到发送编码之间时间不限
这是我写的源码:这个编译是通过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1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key: in std_logic;
    dout: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d1;

architecture d1_1 of d1 is
  signal state: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statep: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state is
        when "000"=>
          if key='0' then
            state<="000";
          else
            state<="001";
          end if;
        when "001"=>
          state<="010";
        when "010"=>
          state<="011";
        when "011"=>
          state<="100";
        when "100"=>
          state<="101";
        when "101"=>
          state<="110";
        when "110"=>
          if key='1' then
            state<="110";
          else
            state<="000";
          end if;
        when others=>state<="00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gp: process(state) is
  begin
    case state is
    when "000"=>dout<='0';
    when "001"=>dout<='1';
    when "010"=>dout<='0';
    when "011"=>dout<='1';
    when "100"=>dout<='1';
    when "101"=>dout<='0';
    when "110"=>dout<='0';
    when others=>dout<='0';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d1_1;
  然后这个是测试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1_test is
end entity d1_test;

architecture d1_test_1 of d1_test is
  component d1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key: in std_logic;
       d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d1;
   signal clk1: std_logic:='0';
   signal key1: std_logic:='0';
   signal dout1: std_logic;
begin
   d1_module: d1 port map(clk=>clk1,key=>key1,dout=>dout1);
     simprocess:process
     begin
       key1<='0';
       wait for 100ns;
       key1<='1';
       wait for 1600ns;
       key1<='0';
     end process;
     clkprocess:process
     begin
       clk1<=not clk1 after 50ns;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d1_test_1;
编译时没错有3个warning

然后仿真时怎么都没有波形,wave上面的变量永远是nodata,而且过一下就死机,已经弄了一下午了,求助大牛们花一点点时间看看是哪里错了,感激不尽啊

楼主:
warning是在wait for 语句上面出现的
用的软件是modelsim 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rning是在wait for 语句上面出现的
用的软件是modelsim 10.1

你用modelsim看下内部信号状态反转是不是按照你期望的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modelsim看下内部信号状态反转是不是按照你期望的工作的。

看不了内部信号啊,clk根本就不翻转,其他输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modelsim看下内部信号状态反转是不是按照你期望的工作的。

对了,请问你说的内部信号是指wave里面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请问你说的内部信号是指wave里面看吗?

是的。

你的clk1 赋值是错误的。不要放在process里面。

直接写clk1<=not clk1 after 50ns;

如果仿真process里面 不是那样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的clk1 赋值是错误的。不要放在process里面。

可是也没报错啊,我这是模仿别人写的,它里面clk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的clk1 赋值是错误的。不要放在process里面。

感谢,出波形了,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