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示波器夹子夹不住怎么办?

楼主(2013-10-17):
新人菜鸟,有个疑问

我用示波器观察PCB板上的某芯片管脚的信号
没有相应的测试孔,用逻辑分析仪的那个小夹子也夹不住,怎么办?
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工具吗?

多谢啊

网友A:
沿着芯片引脚线,找到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什么的,焊根小线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着芯片引脚线,找到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什么的,焊根小线引出来

板子是那种贴片的,很小,我怕手一抖,板子毁了:'(

网友B:
焊根地线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