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可否帮忙看看这个四轴驱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10-17):
帮忙看下这个驱动的工作原理。PWM1为高电平时mos导通,moto1为低电平。PWM1为低电平时mos关断,moto1是什么电平?

网友A:
上面的图不太直观啊.少画了个电机.其实就是PWM驱动,MOS将功率放大再驱动电机.没啥高科技的.

网友B(2014-01-30):
建议楼主自己用电试一试,这样可以有比较深的印象

网友C(2015-06-13):
万用表测一下验证即可,肯定以后不管啥时候都不会忘记。

网友D:
自己上电试试!

网友E:
类似反相器,你说啥是电平了?

网友F: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做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