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Rapidio 使用探讨---我又回来了,不信整不明白这IPcore

楼主(2013-10-17):
下图是rapido 核的verilog HDL代码目录

待解决的目标:实现DSP和FPGA通信。
1.DSP发送数据到FPGA rapidio核,FPGA从该核中读出数据,传给FPGA下一个模块;
2.上述逆过程FPGA发数据到DSP;
3.上述两个过程“实时”连续传送数据;

求高手指点,之前弄了一段时间,因为时间问题放下了,现在又有时间了,回来重新来过,希望做过的人给些指导啊!
++图里这些代码大致知道作用,现在想知道,如果实现第一个目标,需要去修改哪部分代码?
++rapidio核的接口,只有底层几对rx/tx差分接口,想实现读数据到另一FPGA模块,应该是需要自己写接口吧?
++个人觉得找到解过包的用户数据的RAM,直接来操作这个ram就可以,只是不知道怎么弄?

求助啊,【猴哥】可在,遇到的妖怪搞不定了!!!!!

网友A:
请看ipcore里面的doc文件夹里面的pdf文档,对接口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简单说下
srio通信FPGA可以是发起端或响应端,假设fpga和dsp通信,那么dsp给fpga写swrite,那么fpga就是响应段,如果fpga给dsp写swrite,那么fpga就是发起端,可以看看不同模式下的user interface时序,按照文档里面的时序给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ipcore里面的doc文件夹里面的pdf文档,对接口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简单说下
srio通信FPGA可以是发起端 ...

收到,谢谢指点,研究中user interface 。。这个“++rapidio核的接口,只有底层几对rx/tx差分接口,想实现读rapidio中数据(DSP传来的数据)到另一FPGA模块”这个该如何操作?

楼主:
测试license说的是支持仿真的,为什么仿真Elaborating完了,就提示“simulation terminated : the simulator has terminated in an unexpeted manner. please review the isim log for detials”^^^"FATAL ERR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困惑如何了?最好具体点

网友B:
我有时候没那么时间看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困惑如何了?最好具体点

我现在配好了DSP和FPGA IPcore的参数,能把DSP的数传到 FPGA rapidio里面,可是该怎么把这个 FPGA rapidio里面数据读出来,传给该FPGA的另一个模块?有人说是要按照给的接口时序去读写??模块,貌似很复杂。

猴哥,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绕了,AD-FPGA-PCI-HOST- PCI-DSP-PCI-HOST-FPGA-DA,竟然发现蠢材也有春天,不过悲剧的是春天又变成了冬天,怎么两个pci驱动冲突,dsp和fpga不能同时加载,我勒个去。
这跟卖給我们那货说的不一样啊!怎么这东西满地是洞!
我突然“感较”我一个搞算法的怎么成了系统架构工程师了,各种非专业,linux驱动/绘图/接口/fmc/整啥啥不明白……世风残败,搞通信的竟然混到了这种地步。。。

网友A:
ad - fpga - dsp -fpga - da
这样不就行吗 何必到上位机转个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 fpga - dsp -fpga - da
这样不就行吗 何必到上位机转个弯

rapidio 没整明白。
现在这块真成了问题了,还没时间去弄,又要用!
我现在配好了DSP和FPGA IPcore的参数,能把DSP的数传到 FPGA rapidio里面,可是该怎么把这个 FPGA rapidio里面数据读出来,传给该FPGA的另一个模块?有人说是要按照给的接口时序去读写??

网友B(2014-02-18):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配好了DSP和FPGA IPcore的参数,能把DSP的数传到 FPGA rapidio里面,可是该怎么把这个 FPGA rapidi ...

搞定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pidio 没整明白。
现在这块真成了问题了,还没时间去弄,又要用!
我现在配好了DSP和FPGA IPcore的参数 ...

最近家里事情多,都没怎么上来

网友(2014-09-09):
有没有详细点的介绍啊,这个exaple design怎么使用的,综合的时候提示:could not find existing IP in the project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06-30):
进展怎么样了啊,,,求指导

网友C(2015-08-08):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的话,请指教...

网友D(2015-09-09):
楼主您整明白了吧,我在调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向您咨询下。
我调试k7325t和dsp6678之间的srio总线。ise版本为14.7,srio ip核版本为1.7.我仿真时primary模块和mirrror模块交互正常,仿真成功。在实际工程中我将mirror模块去掉,只将primary模块加入我的工程中进行编译,生成bit文件,将程序下载到fpga中,时钟锁定,复位正常,但是port和link信号一直为0,说明ip和工作不正常啊。不知您有没有遇到过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家里事情多,都没怎么上来

侯哥,你好。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F(2016-03-03):
各位大哥有没有搞定啊?小弟最近也在做SRIO通讯,申请的xilinx评估版的license,现在一块板子自回环时链路可以建立,但是两块板子回环时链路无法建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