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10-17):
备注:编译程序是通过的。

网友A:
要选择你编译的是Saomiao,你现在编译的是Fen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你编译的是Saomiao,你现在编译的是Fenpin

如何编译扫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编译扫描?

选择正确的模块,应该是到saomiao处,右键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点击顶端的编译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