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初级问题。。

楼主(2013-10-17):
门外汉来了。。。
   我想在单片机IO口取出3V电压   怎么搞呢?   要串联电阻吗?还是怎么的
  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对于IO口逻辑电平参数。
你可以看下你的单片机IO口参数,多少电压范围算逻辑高,多少算逻辑低。
因为现在很多单片机能够直接读出3.3v系统输出的高低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对于IO口逻辑电平参数。
你可以看下你的单片机IO口参数,多少电压范围算逻辑高,多少算逻 ...

我要连接0V7670  它的电压范围是2.45-3.0   我这个51输出高电平是4.85    不能直接连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连接0V7670  它的电压范围是2.45-3.0   我这个51输出高电平是4.85    不能直接连上吧 ...

如果你要IO口相互通信是会有问题的,我记得有个逻辑芯片是可以使你3v与5v系统互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IO口相互通信是会有问题的,我记得有个逻辑芯片是可以使你3v与5v系统互联的。 ...

哦哦   好的  我查查   谢了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   好的  我查查   谢了哈~~~

给的技术手册上面写得   核电压1.8VDV±10%  IO电压1.7V to 3.0V  模拟电压2.45VDV到3.0V(如果使用内部LDO给核供电(1.8V),I/O电压应该是2.45V或更高,否则必须使用外部1.8V给核供电)
   管脚上有个Vcc   我应该接多大呢   求正解     还有上面那括号里那句话上面意思

网友B:
OV7670难道是做智能车?
我记得很多人都用这摄像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V7670难道是做智能车?
我记得很多人都用这摄像头的

有用的   不过我用它就是拍照   之后处理图像

网友C:
断开内上拉电阻,外接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的技术手册上面写得   核电压1.8VDV±10%  IO电压1.7V to 3.0V  模拟电压2.45VDV到3.0V(如果使用内部L ...

请问你买的是带FIFO的摄像头模块,还是单独的OV7670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买的是带FIFO的摄像头模块,还是单独的OV7670摄像头?

带FIFO  的

网友D:
可以用集电极开路的芯片转,5V供电,输出3V上拉,如74HC05等

网友E:
也可以使用三极管钳位的方式,会比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便宜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FIFO  的

我看了一下你那带FIFO的摄像头和AL422B都接了3.3v,在3.3v供电时AL422B输出逻辑高电压才0.7VDD~VDD,无法满足5V供电的MC9S12XS128的输入逻辑高电压范围0.65*VDD~VDD+0.3要求。
所以只能按照大家说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