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幅频响应分析,请指点

楼主(2013-10-17):
一个常规的IV转换电路如图,第一级放大倍数为100M,第二级为10倍。信号输出波形如图,我这里的信号频率应该是1/(2t)还是1/T,应该是1/(2t)吧。如果信号频率是1/(2t),我的信号大概是1KHz频率,按照OPA129手册的幅频响应(如图),在1KHz时开环放大最大也就60db,也就是1000倍,而我第一级放大是100M倍(100M的电阻),就超过它的能力了,但它的压摆率是2.5V/us。看幅频响应已经超负荷,压摆率好像还能胜任,我分析的有什么问题吗,幅频响应和压摆率矛盾吗?

网友A:
1、你的输入信号是电流信号吧?如果是电流信号,那放大倍数不是这个意思。楼主位的增益相位图是针对电压放大倍数来的。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也没有超,还是可以使用的。

2、看示波器这张图中的时间格点为250uS,那么压摆率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输入信号是电流信号吧?如果是电流信号,那放大倍数不是这个意思。楼主位的增益相位图是针对电压放 ...

嗯,是电流信号。你说的很明白,我也理解了,我以为信号出现下冲,是运放带宽不够了,谢谢LAORUAN

网友B(2015-08-24):
楼主你这电流信号应该在pA-——nA级别吧,请教个问题。这个电路测试uA-mA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而电路上只是8脚接地了,没有与2脚相连啊,没有形成所谓的保护环。不接可以正常使用,是因为虚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