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用一会就死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在使用ccs3.3的时候,编辑调试一会,可能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分钟,ccs软件就莫名其妙的死机了,任务管理器关闭进程,然后重新打开软件,又恢复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ccs3.3的版本号是3.3.83.19,如下图。
排除以下几种因素:
1、我链接仿真器和不连接仿真器都会这样;
2、出现死机的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之后,也可能是好几个小时之后;
3、我用CCS5.2版本的话不会死机。

楼主(2013-10-19):
怎么没人关注啊。。。

楼主:
还是没人关注,大侠们,过来帮帮忙啊

网友A:
嗯  这个应该是你的系统不稳定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比如你连续点击等操作  有时候会带来ccs的无反应
只能关了重启   程序未保存也会丢掉
换到了正版win7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CCS版本越高稳定性越好!

网友B: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3、选择CodeSense选项卡,再点选File type为.c,然后把Parser Selection选为None,再点选File type为.cpp,然后进行同样的设置,最后点击OK就可以了。

       从以上解决方法可以看出,CCS3.3的代码分析功能估计有Bug,会导致编辑器死掉。该方法的代价就是CCS的代码分析功能无法使用,无法跳转到函数定义和宏定义。
参考:http://blog.csdn.net/sdwuyulunbi/article/details/79631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这个应该是你的系统不稳定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比如你连续点击等操作  有时候会带来ccs的无反 ...

多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他的办法你试了吗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办法你试了吗  效果怎么样

方法我试了,用了一天没出现死机,有用处!后面还会不会死机,还要再考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不客气,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搜到了解决方法,跟大家共享!

网友C:
还是建议使用高版本的CCS,后续的版本应该是解决前一版本bug而出现的,性能应该更稳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