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 DC-DC 输出7V 输出电流5A左右的IC

楼主(2013-10-17):
准备做在3.7压至7V左右  输出电流5A的IC   或者是有2颗3A左右的并联使用也可以   其实一直有用7208这颗料 并联使用  但是这颗料发热厉害   做不到20W   求前辈们给个好点的推荐。  谢谢了。 分不多  先给这么点吧

网友A:
升压么?外挂MOS不行么?

网友B:
这个用外置mos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外置mos还行吧。。。

外挂MOS 也是可以的  只是PCB很小 只有36*16MM   怕就怕散热不好  而且要便宜点的方案   前两天用了TI的TPS43000 做外挂  也可以跑啦   只是这颗材料有点贵。  主要是1.5-3欧负载  都能达到20W  1.5欧时 输出有另外的控制  不用担心。  效率能达到90左右的   版主有好推荐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MOS

同样也很感谢这位大大   不知道这个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也很感谢这位大大   不知道这个效率能达到多少?

B628,AL383的DC-DC升压ic,可以找我QQ:1094642907

网友E(2013-11-19):
效率应该就80多吧

7208做不了20W

网友E:
这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