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并口JTAG没办法下载程序到芯片里?

楼主(2013-10-17):
2010年买的并口JTAG和430F149学习板,当时做实验调试程序都很正常;闲置3年,现在要做实验,可是没办法下载程序到F149芯片,提示“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为什么呀?
并口JTAG不需要安装驱动吧?option  debugger下设了fet debug ,fet debug 也已经设好了LPT1。
台式电脑还是原来的,xp操作系统重新安装了,EW430版本5.5是新安装的。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JTAG工具?
并口的应该也得安装驱动程序后电脑才行识别吧,没用过并口,不是太清楚

网友B:
并口不需要安装驱动

楼主:
学习板没问题,因为原来的slope AD实验程序还在跑(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正确波形)。

楼主:
是不是5.5版本EW不支持并口JTAG ?

楼主:
莫名其妙地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莫名其妙地可以了。

这就是不能让我彻底拥抱msp430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莫名其妙地可以了。

:L哪里接触不好的原因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接触不好的原因居多

看不出来哪里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不能让我彻底拥抱msp430的原因

我还是比较信任TI的,虽然至今没在产品用过msp430.JTAG不能下载原因多方面,不能怪在msp430头上。
你遇到msp430不让人放心的经验吗?

网友A:
还好吧,觉得TI的mcu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比国产的mcu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觉得TI的mcu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比国产的mcu靠谱多了

请教:我需要一款带lcd驱动的,哪个型号比较便宜?最好带AD.
还有,430哪些型号比较常用?

网友A:
430的4系列都带有液晶驱动。
具体选型可以看官方的产品表: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products.page
价格我也不清楚,要问供货商。量不同,价格可能会差很多。

网友C:
供电没有问题吧?

网友C:
然后检查一下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检查一下晶振的。

现在完全可以了。不过发现串口波形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完全可以了。不过发现串口波形不对。

怎么不对,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D:
闲置了三年的,你的看下你的仿真下载器的型号跟软件的版本是否一致的

网友D:
其次就是看下你的并口JTAG下载仿真器的跟你的板子的链接是否正常,若连接不良的话,就会报错那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完全可以了。不过发现串口波形不对。

请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306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对,上个图片看看。

请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306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