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问题

楼主(2013-10-17):
   本人刚买的OV7670    给的技术手册上面写得   核电压1.8VDV±10%  IO电压1.7V to 3.0V  模拟电压2.45VDV到3.0V(如果使用内部LDO给核供电(1.8V),I/O电压应该是2.45V或更高,否则必须使用外部1.8V给核供电)
   管脚上有个Vcc   我应该接多大呢   求正解     还有上面那括号里那句话上面意思

网友A:
不懂,没用过

网友B:
不懂 没用过啊!

网友C:
3.3V的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知你看的是什么资料,建议看原厂的器件手册。OV7670有三组电源,分别是数字电源DVDD,1.8V,模拟电源AVDD,2.45-3V,IO电源DOVDD,1.7-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