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板的清洗

楼主(2013-10-17):
想请教各位:一般印制板加工回来,表面会有一层油脂或其他成分,在焊接前,各位有没有去清洗它呢?
            还有就是焊接完后,印制板上的松香我们用工业酒精在超声波清洗机里清洗,但是洗完后会有一层白色的东西,还不是很容易的去掉。不知道各位是用什么方法清洗的,有没有好的高招啊?

网友A:
亲,那不是油脂,是助焊剂,洗了就不好焊了,人家连摸都不让你摸,你还洗呢。白色的东西是松香的粉末,用酒精可以洗掉,但是不容易弄干净。作为工业生产,你们应该用免洗活性助焊剂,而不是松香。

网友B:
受教了,前几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白色粉末,原来是松香的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