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的稳压管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不能稳压?

楼主(2013-10-17):
这个电路是我从别人的板子上抄过来的,为什么在别人的板子上可以稳压到3.7v,而我自己用万用板做实验时却不能稳压至3.7v,甚至只有2.6v?难道是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不够?如果想稳压至3.7v以上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O(∩_∩)O谢谢!

网友A:
关键是负载消耗的电流。
如果接近或者大于15mA,自然就无法稳压了。

网友B:
加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负载消耗的电流。
如果接近或者大于15mA,自然就无法稳压了。

哦,IN4731稳压需要的最小电流是多少?是1mA吗

网友A:
这个你查数据手册,电流小,说明电压就低。
1mA一般接近额定稳压值了。

网友C:
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的稳压管,性能相差巨大。

网友D:
有下面几个原因,楼主可以排查一下
1.电源功率太小
2.负载过重
3.稳压二极管损坏

网友E:
光靠一个稳压管很难稳压吧.

网友F:
1N4731,4.3V@58mA,最大217mA@25℃
大家难道都不是依据这个去设计?

网友G:
稳压管有最小工作电流,必须满足,具体去看器件手册,注意输入电流要减去负载电流才是稳压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H:
负载电阻过少

网友I:
负载电阻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稳压管有最小工作电流,必须满足,具体去看器件手册,注意输入电流要减去负载电流才是稳压管的工作电流。 ...

恩,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下面几个原因,楼主可以排查一下
1.电源功率太小
2.负载过重

好的,谢谢啦

网友J:
监测一下负载电流变化的范围

网友J:
监测一下负载电流变化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负载消耗的电流。
如果接近或者大于15mA,自然就无法稳压了。

可是我仍然很纳闷,为什么一样的电路,仅有的区别是那个板子MCU是PIC,我用的是ATMEGA8而已,为什么那个能稳压,我的不能稳压?难道PIC和ATMEGA 的耗电相差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仍然很纳闷,为什么一样的电路,仅有的区别是那个板子MCU是PIC,我用的是ATMEGA8而已,为什么那个能 ...

奇怪了,这个应该你自己测试一下电流。
当然有差别了,否则不会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