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助】STM32硬件SPI驱动nrf24l01遇到问题

楼主(2013-10-17):
用的是STM32 107VCT的最小系统,用SPI1驱动NRF24l01的时候查看返回的STATUS寄存器是0x0E,在初始状态下这个是正确的,但是用SPI2进行操作,就遇到问题了,不管怎么操作,读取的返回值永远是0x1E,以为是NRF怀了,换了一个能用的还是有问题,然后用SPI1 SPI2通信的例程测试了下SPI2能收到正确的数据,说明还是我的配置有问题,但是实在找不出哪里来了。。。。。。。

SPI2初始代码:
void nrf_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1 Init, before continuing, start the s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initialize GPIO A5.A6.A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B5 --- CSN(SPI NSS  chip select)
                         GPIO B6 --- CE (chip mode 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dle
                */
                NRF_LOW(NRFB_CE_PORT, NRFB_CE_PIN);
                NRF_HIGH(NRFB_CSE_PORT, NRFB_CSE_PIN);

                /*
                                GPIO B1 for nRF2401 IRQ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DISABLE); //必须先禁用,才能改变MODE

    /* configure spi1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 */
    SPI_Cmd(SPI2, ENABLE);
}
之后调用读写函数进行读取:
unsigned char spi2_read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tx);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返回值永远是0x1E,要是断开与NRF的物理连接返回0xFF

请大侠帮看下啊,万分感谢!
另,实在不行想用IO模拟SPI,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有高手有例程吗?
多谢啊!!!!!!

网友A:
用模拟SPI吧,方便可移植,前段时间也在调STM32F103的SPI,也有问题,项目急,不想拖太久,后来就直接用模拟搞定

网友A:
不过,建议lz看一下硬件SPI读写对象的时序,SPI_CPOL和SPI_CPHA的不同模式,还有就是SPI_FirstBit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SPI吧,方便可移植,前段时间也在调STM32F103的SPI,也有问题,项目急,不想拖太久,后来就直接用模 ...

你那边有例程吗?没写过模拟的,不只如何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建议lz看一下硬件SPI读写对象的时序,SPI_CPOL和SPI_CPHA的不同模式,还有就是SPI_FirstBit是高位在 ...

同样的设置在spi1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边有例程吗?没写过模拟的,不只如何下手啊

这类代码网上多的是

楼主:
已经搞定,是我的时钟频率不对,不明白原因,我是了64分频都不可以,还是在用IO模拟的时候没有加延时,后来加上延时才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