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如图这样的一个电路。mos管是si2302. n沟道 增强。

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是1Mhz。如果mos管的G 浮空,什么也不接,那么示波器看到的信号可以说是完美。

如果G接GND,那么关断。没有信号。

如果G接 电压,那么示波器看到的就是一个以G级电压附件的严重变性的信号。(信号偏执电压随着G电压变动而变动)
电路原理图:

G浮空时候的信号

G接3.3v的时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应该是接3.3才正常工作吗?

网友A:
Vgs确实是+3.3V时,D 到 S会导通,但是,当你接通D后,D再通过S,那么这时的S便不是0V了,也就是说这时的Vgs并不是+3.3V,当然不再直通,所以波形有点震荡的现象,一直在通不通间徘徊。

而悬空时确比较好,GS间的电容很小,可能是静电的效果或是受辐射的效应吧,此时G的电压反而会很高导致DS会导通,这个和直接给G很高的电压一样道理,当这时G给的是7V,不是3.3v,那么波形可能会正常,前提是Vg > Vpp(信号) +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确实是+3.3V时,D 到 S会导通,但是,当你接通D后,D再通过S,那么这时的S便不是0V了,也就是说这时的Vg ...

当门级电压是8v的时候,震荡是个以7.2v为中心的杂乱波形。

和下面的图一样

楼主:
现在问题,是如果G接电压,那么输出的信号是跟随G电压而变化的信号。幅度很小,又杂乱。

楼主:
刚才发现了一个新问题。g机有电流,而且非常大。8v的时候,有110ma。6v的时候,70ma左右。

网友B:
还是找模拟信号开关芯片吧,也不贵,省心多了,比如SGM3157,跟个LDO差不多的价格

网友C:
MOS:SI2302,需要可以联系QQ:1094642907

网友D:
图太大了

网友E:
导通条件是Vgs>Vgson。。。悬空的时候因为mos管栅极绝缘层两侧形成的电容导致积累电荷引起Vgs>Vgson。
G极接了电压,但是这个电压不能保证Vgs始终大于Vgson的话,mos管的工作状态会在关断、线性、导通三种状态之间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模拟信号开关芯片吧,也不贵,省心多了,比如SGM3157,跟个LDO差不多的价格 ...

这个通道太少。我8x8=6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模拟信号开关芯片吧,也不贵,省心多了,比如SGM3157,跟个LDO差不多的价格 ...

什么芯片可以8个一组控制的。

网友F:
感觉是管子没有选对吧,我也做了一个仿真图,示波器可以看到相关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管子没有选对吧,我也做了一个仿真图,示波器可以看到相关的状态

你这个人太好了。如果知道你做仿真,我就文件传上来。

楼主:
我发现si2301,已经坏了3个。做个pcb,加上保护后,再继续做这个实验。

网友G:
建议选p mos。

网友B:
有16选1的开关,也有双8选1的开关,不清楚楼主的具体设计意图和具体切换的信号,不好说,切换一般的信号用模拟开关比用MOS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6选1的开关,也有双8选1的开关,不清楚楼主的具体设计意图和具体切换的信号,不好说,切换一般的信号用 ...

我是8x8. 每组8通道。8组。
每次同时选通一个组。

网友B:
那就是一个小矩阵呀,用8颗8选1的模拟开关就可以实现了,比如SGM4581、74HC4051这种模拟开关。
刚好这些天做了一个8x8的VGA矩阵,用模拟开关控制上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比用一大推MOS搭建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