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100-240VAC输入,输出200VDC的方案。

楼主(2013-10-18):
只用一个变压器,是否有一些现成的模块可以使用,谢谢./20131018

***********************************************************
就是想问该用什么样拓扑形式的电路去做,都是仅仅做单一的升压或者是降压吗?20131019

网友A:
电流多大啊。。。或者说负载什么样的

低压输入需要升,高压输入需要降

有升降压拓扑啊

例如不隔离的buck 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