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 KE02Z开发板上的电容触摸条

楼主(2013-10-18):
KE02系列MCU似乎没有TSI模块,在开发板上连接的电容滑条如何编程使用?

网友A:
KE02的确没有TSI模块,这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电容滑条。
你可以下载FRDM-KE02的例程KE02-SC,里面有Tss_demo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B:
FRDM-KE02是通过GPIO模式来实现触摸按键识别的。

网友C: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建议可以查看TSI例程中文文档,里面有对电容触摸原理的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DM-KE02是通过GPIO模式来实现触摸按键识别的。

FRDM-KE02能通过GPIO模式来实现触摸按键识别?和TSI的原理有何不同?

网友E(2014-11-21):
KE06Z 串口中断接受不了数据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