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偶HCPL0600 用3.3V供电有问题吗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上没写吗?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推荐工作电压, 4.5V~5.5V.

楼主:
我们这边有个产品用3.3V给HCPL0600供电,电路工作正常,
只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楼主:
因为MCU是3.3V供电,所以如果给HCPL0600 供电3.3V,可以省掉5V电源.

网友B:
超出手册载明的参数工作也许没问题,但设计上不能这么做,除非是工程或小批量产品可以通过严格的测试和筛选来保证可靠性,大批量产品是绝对不可以这么玩的。

网友C:
还是老实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做,否则光耦老化会很快

网友D:
关键看驱动电流,如果MCU的驱动电流足够的话,只要串联电阻取值适当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