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 UPS这类产品都需要什么规格的MCU?

楼主(2013-10-18):
电子烟 UPS 分别需要什么资源空间 PWM频率  I/O口个数等等

网友A:
看你要设计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你的设计方案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设计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你的设计方案是怎么样的。

就常规的配置

网友A:
电子烟好像采用专用IC的比较多,采用通用MCU成本更高。
UPS和具体方案关系比较大,有用单个mcu,也有用双控制mcu,高端点的有采用dap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好像采用专用IC的比较多,采用通用MCU成本更高。
UPS和具体方案关系比较大,有用单个mcu,也有用双控 ...

电子烟专用IC现在一般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好像采用专用IC的比较多,采用通用MCU成本更高。
UPS和具体方案关系比较大,有用单个mcu,也有用双控 ...

谢谢楼上的说明的,我也了解的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烟专用IC现在一般多少钱

不太清楚,可以找个代理商问问